UP7707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4-12-19):
UP7707是什么东东?

网友:
UP7707一个线性降压元件,3脚是开关必须为高,通过改变4脚所接的电阻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
映象是一个供电芯片

网友:
你这是自问自答吗…?

网友:
可控开关的线性降压元件。

网友:
自己知道怎么还问啊

网友A:
忘记吃药了!老是自言自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吃药了!老是自言自语

给你个应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