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6的固态硬盘,开机显示2100 detection error on hddo (main hdd)

楼主(2014-12-19):
才用没多久,一直出现这个报错,拆了量上面小电感 的波形都正常,耦合电容阻值也正常,BIOS也有波,这怎么弄,求大师

网友:
第一次接触硬盘维修,希望有大师提下思路

网友:
不全吧,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A:
系统坏?有坏道?MHDD扫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坏?有坏道?MHDD扫描看看

但是进BIOSp之后看不到硬盘啊,怎么办

网友B:
固态硬盘的损坏几率大大炒股机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的损坏几率大大炒股机械硬盘。

老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固态硬盘感觉好修些, 但数据麻烦些

网友(2015-01-25):
不知道,,路过的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