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R25,分组供电不输出

楼主(2014-12-19):
一台三星R25,分组供电不输出,板号:BA41-00809a,一个分组供电芯片ISL6227,1.2V一直不输出,VCCP_CORE有时开机能输出,有时不输出,芯片的供电和开关都正常,已换过芯片,但问题依旧,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哪一组呢?先查场管,再用示波器测下那一组场馆G级的波形正常不,完了再查自举电路,电感,做完这些基本上就能查出来问题了

网友:
换共阳二极管BAT54A

网友:
滤波电容、上下管、升压二极管、芯片全换了依旧不输出,晕了,难道是负载问题

网友:
测 芯片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