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高手帮忙分析两个电路 谢谢

楼主(2014-12-19):
第一个    是一台组装的一体机   屏的 驱动板   上面的一个五脚    烧黑了  现在不知道他出的是多少V电压   跑线画了个图
第二个  是一个MSI主板      现在没有待机3VSB    Q77 的D级5VSB_OFF_GATE    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应该是地  要是搞的话 这个芯片的EN为低  就不会输出了

网友:
3VSB从图下来看这么简单你没有看明白吗?
如果VOUT输出是3VSB,那么就得查稳压芯片
的启动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Q77 G级要为低电平,这样才会有EN
你的第一个问题这样看图是没法回答你的,一般驱动板上5V通过芯片转3.3V,3.3V再通过芯片转1.8,你要看那个转换的电压去干嘛了

网友:
芯片的2脚高电平时应输出3VSB的。外围条件具备还不出电压时果断换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