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告知华硕p8h67主板bios芯片型号

楼主(2014-12-19):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朋友电源烧了,拿到电脑店去修,结果被无良的把bios芯片拔了,求大家帮我查查这块主板的bios型号

网友:
到电脑市场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找一个4M的8角刷就可以了.不用看bios芯片型号.

网友:
还是想想办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4M的8角刷就可以了.不用看bios芯片型号.

真的可以吗

网友:
这个不能行吧?就是同型号同品牌的芯片有的还要区别供电不一样呢。

网友:
这个看此板的大图参考一下

网友A:
可以,我经常做。

网友:
25x80avsig

网友:
到卖主板的商家看看就可以了!如果商家不让你看,可假装挑选主板啊。

网友B:
这个BIOS芯片有什么难知道 这个事情都遇过 去官网上下载个BIOS下来 看下文件BOS大小是多少的就知道是多少M的BIOS 1M的用25X80 2M的用16 4M的用32 8M的用64 明白了吧 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经常做。

好的谢谢了

网友:
直接找芯片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芯片有什么难知道 这个事情都遇过 去官网上下载个BIOS下来 看下文件BOS大小是多少的就知道是多 ...

真专业,谢谢了,说的很明了

网友:
不需要同样型号的。你要能装下bios资料大小匹配的就可以。比如1M的bios就用25x80av的就可以,2m就用25q16bv的

网友(2015-03-14):
25Q32bva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