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20 有密码

楼主(2014-12-19):
这个电脑系统,# dcgclq1-1d3b,是受到保护的
password authent ication system. You can not access the data
口令认证系统。你不能访问数据
on this computer without the correct password ,please type
在没有正确的密码,此计算机,请键入
the system or administraotor password
系统或administraotor密码
用户之前是没有密码的,今天开机出现了这个个问题

网友:
一般是主板坏掉了 BIOS  可以刷一下就好了 以前遇到过  或是电话联系客服可以解 或是自己下软件解锁

网友:
是CMOS电池没电了,出现的密码?

网友:
试试刷下EC BIOS。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

进BIOS程序里面找到存密码的字节删除即可!

网友:
这密码不太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