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4-12-19):
今天接到一台N4010 本子 大短路 插电是配机就灭了。 接机 让客户走人等电话。
拆机看 公共点没有短
不知道怎么办 想到了 论坛说的 烧鸡方法
先把能拆掉的小配件全拆掉  稳压电源限流0.1A左右 开始测试 可能是限制的太小了
烧了很久 发现电源口处第一个八爪 MOS管应该  热。 换掉后 测试还是短 继续烧 它不热了 但是主板上也没什么温度
后来觉着可能我太小心了 限流太严重了。 测量了电感没有短。
大一点 电容组织是7 觉着太小了 就一个一个拆下来测试 没问题在装回去。
当吧电流限制到1A的时候 发现了 一个电容烫手  拆掉后发现这个电容拆掉 正版的 电容7的 都恢复了  从台式机上拆了2个 我给焊接上了 我看到旁边还有一个位置 自己就决定在安一个 本意是希望能更稳定 但是不知道 有没有作用 换完后 插电OK了 开机了
好开心啊 第一次修成 短路。
BIOS 没来得及读。
特别注意这个机器的屛轴 好爱碎啊。。

网友A:
公共点 没有短路  意思是保护隔离前面的 19就对地了 呵呵

网友B:
EC 和BIOS 贴了标。。这个机器的主人要疯的节奏啊! 先换过板现在又短路。他的命有多么的不好啊。

网友C:
请问楼主卸这个屏轴时有什么窍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卸这个屏轴时有什么窍门吗?

拆机的时候不要全拆螺丝 屛轴的 6个固定螺丝 不拆 等机器拆完了 最后拆。 要是先拆的话 因为没有了外部螺丝的固定 在拆机的过程中  开合笔记本的时候就会 咔咔咔。。 碎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 没有短路  意思是保护隔离前面的 19就对地了 呵呵

保护隔离是哪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 插电源 口 哪里 不上电 的时候测量对地阻止 不是短路 400 500 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和BIOS 贴了标。。这个机器的主人要疯的节奏啊! 先换过板现在又短路。他的命有多么的不好啊。

其实吧。我也听不好意思这个机器是我以前卖给他的 我收来到时候 没有全拆开。 但各项测试都OK 我就卖了 完了2年了 坏了 也还算OK吧

网友E:
经典啊 ,多多分享啊

网友F:
我们修大短都是 看的,几乎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隔离是哪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 插电源 口 哪里 不上电 的时候测量对地阻止 不是短路 400 500 那样

19V刚进来 是经过 2个管子 的电压 也是19V叫 公共点 你那估计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们修大短都是 看的,几乎不烧,

看? 就光看就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 就光看就能修好?????

当然先量下别是管子击穿了,一般19v电容都能看出来,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部分短路了,楼主表述的不清楚。

网友:
戴尔的机器如果在保内,可以换板。售后蛮给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典啊 ,多多分享啊

你仔细看贴了 ? 他这个不算经典!

网友G:
楼主限流 0.1A的确是太小心了   哈  大胆一点

网友H:
短路 最好的办法 就是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限流 0.1A的确是太小心了   哈  大胆一点

是啊  怕给弄坏了 弄严重 越秀越坏 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短路 最好的办法 就是烧鸡

说的对 以后 会继续发帖

网友:
很好,电容装得越多理论上月稳定

网友:
大短能看出来吗     开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