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2430v+显示器电压都有不开机

楼主(2014-12-19):
手上有6台24寸aoc显示器,不通电,量电压12v5v 3.3v都有就是按开关,指示灯都不亮,找帖子说是驱动板25v100uf电容的问题,刚好前段时间发25v1000uf电容时发错成了25v100uf,换后果然好了两台。
不开机

网友:
漏电 保护了 驱动板

网友:
图文并茂就好 了

网友:
另外几台建议楼主换按键开关吧!·

网友:
电容没容量了

网友:
25v 100uf 是在高压板,还是在驱动板上

网友:
其他几台好了吗 个人觉得除了楼上兄弟说的换按键开关外 程序有问题也会不开机

网友:
还有四台呢?怎么不都说完

网友:
这发的什么情况 ?

网友:
手上有台不开机的,电压都有,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2015-01-18):
手上有台不开机的,是程序坏了,

网友:
找了几个刷了都不能开机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有图有相就好了

网友:
是滤波电容失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