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ag显示器亮一下灭

楼主(2014-12-19):
今天修一台19寸mag显示器,亮一下灭,拆开显示器,果断两灯管,电流都是0.38A,不是灯管的事,外接灯管,也不见灯管亮一下灭,不是高压板的事,过一会竟然不通电了,拆电源板外面的铁壳,发现有几个电容爆了,换后屏幕亮了,也不灭了,但屏幕总是先抖几下,后才稳定,不知道是哪的事。

网友:
斗几下才稳定,是不是电压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把所有的滤波电容都换了!

网友:
可能电容还有坏的

网友:
可能刚开机电压有的偏高

网友:
电容没原值代换吧

网友:
把300V的也换掉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