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2242液晶求助

楼主(2014-12-19):
一台AOC T3342WE LED屏液晶电视 接电源 电源亮白灯 黑屏 白灯有规律的一秒闪一次  拆机测试无异常 电源开机按钮时触摸的 也可以随着触摸开关机
拔出液晶排线后 可以开机 白屏  高压正常  网上下载一个 这款机子的维修流程 里面有一个标注英文不知道是啥东西 特请教大师们 其中的PANEL是指啥东西哦 MCU?

网友:
屏线接口~~

网友:
这是屏线或者,屏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问题,不带负载

网友:
PANEL是指 液晶屏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来,你试一下是不是不接屏线的时候,指示灯就不闪了, 如果这种情况重点查反馈  跟开关管  以及电源管理芯片 反馈电阻

网友:
好像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啊

网友:
是屏出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