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10 打印淡 非硒鼓问题引起 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19):
空闲下来 发发维修经验  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多多加分
早两天接HP1010激光打印机 问题是打印很淡
1,首先第一想到的是硒鼓问题 换个硒鼓一试  问题依旧
2,其次就想到激光器 脏了 拆机擦激光器 问题依旧
3,就是调激光器功率 调试之后有效果了。机器就放一边第二天客户来拿机一试机又成样
     原样了。
4,就想到电源板问题了,电源板用电吹风一吹,开机一试正常了,就想到电容坏掉了,
     换掉2个35V47uf  电容 故障彻底解决 换掉电容请看下图
  版主能给加精华不

网友A:
楼主请教下你,打印机 打印无抬头  是为什么?哪里的事?局域网的3台打印机都是无抬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下你,打印机 打印无抬头  是为什么?哪里的事?局域网的3台打印机都是无抬头

怎么无抬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下你,打印机 打印无抬头  是为什么?哪里的事?局域网的3台打印机都是无抬头

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没有图,打印机还在公司呢

网友A:
就是打印每张纸都是没有第一行和第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打印每张纸都是没有第一行和第二行

什么打印机

网友A:
东芝一体机,具体型号我有点忘了1800s  只记得这么点,硒鼓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一体机,具体型号我有点忘了1800s  只记得这么点,硒鼓打印机,

换电脑试过没有

网友:
是局域网3台电脑,都是如此

网友:
所以我感觉应该跟电脑没什么关系吧,主要问题应该是在打印机,但又不知道具体是打印机哪里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东芝一体机,具体型号我有点忘了1800s  只记得这么点,硒鼓打印机,

看看是不是进纸不好  打印的时候 卡纸试试 看看硒鼓上有没有 第一行第二行的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进纸不好  打印的时候 卡纸试试 看看硒鼓上有没有 第一行第二行的字

卡纸?还请细说,我对打印机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人为卡纸 就是刚进纸  就关电 然后看硒鼓上有没有第一行的字

网友C:
影响充电电压了,,,,,,,,,,

网友D:
楼主换的这两个电容不象是滤波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影响充电电压了,,,,,,,,,,

嗯  我想是的  不过我之前没有测量过电压 直接就换了

网友:
肉眼真的看不出这两电容有问题啊,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的这两个电容不象是滤波电容啊!

35V 47UF 的

网友:
你这块属于高压板与电源板一体的,白色虚线以下属于电源板,白色虚线以上属于高压板,你换的两个电容属于高压板的电容,高压板的背面有两个弹簧是充电弹簧,我感觉应该是弹簧没有接触好引起的,你换电容拆装的时候等于重新装了一遍,让它接触好了,也可能是板子潮湿了,电吹风吹好了,,感觉不一定是电容引起的,你把两个电容换回来试试,没遇到这两个电容坏的,但是能分享还是很好的,不管怎么说,支持你的分享,,,能做下实验,验证一下结果就最好了,试稳定了最好,要不稳定也怕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