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前的DELL N5110大短路,不想修了。

楼主(2014-12-19):
             临下班前接了个DELL N5110的机器,客户描述插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上的指示灯灭了,我想应该是短路了,用稳压电源试了一下5A大短路,因为之前修过几个同型号的机器,19V主供电滤波电容短路,就给客户报价180元,登记留机检查,拆来后发现。。。。

    壳子上红圈里的铁架子掉到主板电源板接口那里了,取下来之后测19V主供电的阻值正常,以为就这样好了,接电后。。。。。。

    待机不对,偏高,再测主板,3V和5V电感都短路,断开电感后发现是后级的问题,找到图纸测3V和5V的转换MOS管两端的阻值,

      3V的S0和S5两边都短路,5V的S5端短路,测到这种情况心想价格报低了,桥芯片可能也挂了,把EC的3V供电铜线割断,3V的S5阻值正常了,3V的S0短路先烧机看看,桥芯片发热。。。唉,悲催。。。。。。。下班。。。。。。。

               不想修了,明天重新报价再说。。

网友:
楼主这样能行吗??报过价,再报高,客户不知能否接受!!!

网友:
大短路有时候也很麻烦 报价前多测试下 !

网友:
这台机器 碰到N台了,都是这个掉出来,烧机器

网友:
跟客户讲清楚原因,估计能接受的。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这机器,也是这东西掉下来了,不过没你这么严重,掉到内存插槽上了,烧坏一个内存插槽,只能插一条内存 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网友:
EC和桥肯定要换了,180元修不了,要重新报价,把实际情况和用户反应,修不修由客户,要坚持这种原则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大短的   烧鸡半天电流挺高还没温度

网友:
不修只能报废也只能修,除非客户什么自己换主板。

网友:
恩,换桥还有一定的风险,这个价格确实低了,不过我觉得再重新报价不是很好!

网友:
以后拆机检测费多少钱  ,修电路多少钱,换大件多少钱要跟客户说清楚了

网友A:
大短路短成这样  你运气也是够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路短成这样  你运气也是够差的了

说得也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这么“走运”,每天看看你们说说不开心的事,我也就很开心了!18V直接进来横扫过去,真是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直接报两个180  安慰安慰楼主.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很正常的吧

网友:
+
+虽然没看懂但是感觉是很牛啊

网友:
维修就怕这种 报价报低了

网友:
换桥试试

网友:
楼主,坐地起价是不对的,要怪就怪你太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