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无平台复位的维修

楼主(2014-12-19):
今天下午拿了一台DELL  1440独显的机器,板号为09207-1

此机的故障为,待机正常,按开关后,电流跳变为0.02A-----0.4A-----0.8A----1.3A------0.4A----0.8A----1.3A,从此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此电流是在0.4A-----1.3A左右循环跳变,而且无论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的跳,相信大家看到此电流都连想到不跑码,也就是说此板有问题,于是马上拆机,拆机后,看到板号为09207—1,但是再经过本人的仔细观察,发现此板有两处断线的地方,而且还有两个滤波电容掉了
一处在南桥的旁边

另一处在显卡旁边

一开始我以为是这两个地方断线引起的电流循环跳,但是当我把以上两个地方的断线接上后,再次接入电流表才发现,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简单,电流还是在0.4A-----1.3A左右跳,于是我又想会不会是CPU的问题,于是连换了好几个,换的这几个CPU不是电流停在某处不动就是和刚才的现象一样,于是测了下主板上的大电感,发现供电都有了,测到这里一下就卡住了,没思路了
没思路怎么办呢?于是把板拿给老板看看,还是老板经验足啊,他拿来一测也是这种情况,但他跟我有一点不同的就是,老板比我还细心,只见他用手摸了下北桥,然后对我说,北桥都没温度,然后再把此板交给我说,你查下是不是全板的供电都有了吧,于是我把此板接了回来,然后再接入电流表,按开关后,摸了下北桥,天啊,真的是温度不正常,而且不只是北桥,连南桥都没什么温度(不过南桥平时就没什么温度)
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反正我是先把主板上的所有供电电感以及转换电路的所有供电都测了一遍,发现全正常,然后我又把南桥旁边和南桥后面的滤波电容以及电感全都测了一遍(发现全部都有电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接下来我又测了下北桥旁边以及北桥后面的滤波电容和电感也全测了一遍(发现都有电,也没什么异常)
这下又卡壳了,心想没道理啊,本以为是有供电没出来,但是现在电压都出来了,北桥没温度,那就说明北桥没有工作,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不工作的呢?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还是去测下平台复位吧,从下图可以看出,平台复位由南桥的C14发出PCI_PLTRST#然后再经过R1907这个电阻变为PCT_RST#,本人一开始测的是无线网卡槽的第22脚发现为0V,然后再测了下R1907这个电阻的两端发现也为0V,也就是说平台复位不正常,于是查南桥发出平台复位所需要的条件

第一个肯定是南桥的供电了,这个因为刚才已经测过了,都正常
那接下来要测的就是分组供电好信号,此信号是从EC过来的,本人测过为3.3V正常

那接下来要测的就是CPU供电好信号,因为此信号直接到南桥内部,测不到,所以本人只能在EC的引脚上测,也为3.3V正常

当南桥得到以上两个信号后,会先发出时钟的开关CK_PWRGD去开启时钟,此信号本人也测过是正常的

接着会送出时钟的二极开关

当时钟芯片得到以上两个开关后,会送出两个重要的时钟给南桥

一个为CLK_PCI_ICH

另一个为CLK_14M_ICH

以上两个信号本人测过,电压在1V左右正常,因为没示波器,只能测电压,也就是说南桥在得到以上条件后就会发出平台复位,但是现在条件都满足了,可是它不发出平台复位,那么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南桥虚焊,二是南桥坏,因为是南桥,所以本人还是决定把它拿下来,就不加焊了,可是当我把它拿下来后,我傻眼了
大家看下图,掉电了好多点,怪不得会不出平台复位呢,看到这我都不想搞了,但是我又不想半途而费,算了,数了下实点有23个,其它都是空点,所以我还是决定补焊盘

下面是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补好的焊盘,虽然丑,但是本人第一次补这么多焊盘,千万别吐哈,希望大家能理解

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重新换了一个桥,然后植球,毕竟植球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植好球后,再上BGA,把此植好球的新桥焊回去,焊回去后,再重新接入电流表,这下有变化了,电流上到0.85A不动,心想,难道是补的焊盘不成功,然而我还是去测了下平台复位发现有3.3V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电流上到0.85A不动呢,看来还是有问题啊,想死的心都有了
既然这样,那还是换CPU和内存试试吧,可是没想到的是,换过以后,电流跳的很好,当电流上到1.3A左右时,久违的DELL   LOGO出来了,心里这个高兴啊,但是我担心的问题又出来了,这个焊盘补了这个多不知道稳不稳定啊,希望有补过焊盘的告知一声,谢谢
最后说一声,如以上有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指出,谢谢

Solo。 + 5 赞一个!

网友A:
平台复位直接测PCIE 22脚嘛?FRAME可以测第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台复位直接测PCIE 22脚嘛?FRAME可以测第8脚

我知道的,但是我要确定平台复位南桥到底发出来了没有嘛,或许中间断线了之类的也有可能嘛

网友:
思路清晰   挺不错的     掉点这个事 挺蛋疼的

网友:
掉点的搞都没有信心搞了。

网友B:
掉这么多点还补,楼主真有耐心,就担心用不了多久就返修,又要蛋疼一次

网友C:
关于这个机器是二手机吗!只有二手的才会掉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个机器是二手机吗!只有二手的才会掉点吗?

那可不一定哦,,这个不好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这么多点还补,楼主真有耐心,就担心用不了多久就返修,又要蛋疼一次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网友D:
话说你是怎么补焊盘的 我看其他人怎么都飞线

网友E:
掉这么多点!难搞哦!

网友:
补焊盘咋搞唉

网友F:
分享下南桥补点飞线技巧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享下南桥补点飞线技巧嘛

这全靠手工,你叫我如何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你是怎么补焊盘的 我看其他人怎么都飞线

这跟飞线也差不多啊

网友G:
这个没关系的,焊点接上去成功了稳定性也是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没关系的,焊点接上去成功了稳定性也是可以的

那我就放心了,真担心会返修啊

网友:
看的老壳大。不过修好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我就放心了,真担心会返修啊

不会的,我干过很多

网友G:
楼主平台复位是不是必查的一个条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平台复位是不是必查的一个条件呢?

肯定是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网友I:
这么多掉电的,我这里一般就不修了

网友G:
都没查哈哈,还没修到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是小菜鸟楼主见谅。像你学习。现在都在看你的帖子,能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没查哈哈,还没修到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是小菜鸟楼主见谅。像你学习。现在都在看你的帖子,能长知识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么多掉电的,我这里一般就不修了

就算修不好练练手工也不错啊

网友J:
掉了这么多点还能死而复生,这功底够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算修不好练练手工也不错啊

也是,下次搞着试试看

网友:
耐心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掉了这么多点还能死而复生,这功底够深

主要还是靠手工啊

网友K:
这掉点掉的有点疯狂吧?!要我直接投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掉点掉的有点疯狂吧?!要我直接投降了

不要轻言放弃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要轻言放弃啊兄弟

就算修好了以后返修都是问题!?有那时间又修好几个本了 !

网友D:
我是想说焊盘掉了 上得了锡吗 怎么弄的 传授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是想说焊盘掉了 上得了锡吗 怎么弄的 传授一下

你过来,我手把手教你

网友L:
这么多点补得眼睛花吧,楼主我太佩服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过来,我手把手教你

讯维基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这么多点补得眼睛花吧,楼主我太佩服你了

眼睛痛啊。不是花

网友:
广州啊,我又不是迅维的

网友M:
加油泉泉,相信你技术会越来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加油泉泉,相信你技术会越来越好

我会的,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D:
哦 你缺人手啊?坛里不能说清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你缺人手啊?坛里不能说清楚吗?

我是打工的,我要人手干嘛,到时我开店了请你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眼睛痛啊。不是花

师兄可不可以透露下QQ,我是个新手,有好多问题都不懂,希望可以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师兄可不可以透露下QQ,我是个新手,有好多问题都不懂,希望可以请教下。

网友:
楼主的桌子吓我一跳

网友:
没办法啊,这里工作环境就是这样

网友:
高手啊  太厉害了

网友:
掉点是让人很头疼啊,边上的还好说,里面一点的看了就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这么多点!难搞哦!

还行吧,只不过要的是耐心而已

网友N:
请问下这种焊盘掉点的可不可刷锡膏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下这种焊盘掉点的可不可刷锡膏解决呢?

没弄过,不过你可以试下

网友O:
楼主修机技术  都快通天啦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修机技术  都快通天啦

哪有啊,现在修得都想死了

网友P:
思路清晰   挺不错的,担心用得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思路清晰   挺不错的,担心用得了多久

我也担心用不了多久

网友:
楼主说北桥没有温度我以为北桥空焊了呢!原来是无平台复位啊!南桥的事儿。

网友:
楼主厉害。我今天也遇到一样的板·····郁闷啊 ··换了南桥没好

网友:
掉点的话   我就没有信心了

网友:
楼主,你已经达到境界了,这都能修出来,,赞\(≧▽≦)/

网友:
楼主修多长时间

网友:
你是问修此机呢还是问我入行多久,如果是此机的话我修了两个多小时吧,主要时间放在补焊盘上了,我入行快四个月了

网友Q:
没有波波都修得这么好   泉哥就是牛哦 思路那么清晰  机器肯定摔过的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Q:
没有波波都修得这么好   泉哥就是牛哦 思路那么清晰  机器肯定摔过的哦 ,

我想应该是摔过,要不然不可能掉这么多点的

网友:
哈哈,好丑好丑

网友R:
那两个时钟芯片的二级开关是南桥发出的还是那发出的,怎么测。

网友:
这么多点,太累了。。

网友S:
楼主敢补23个,真心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敢补23个,真心不错啊。

马马虎虎吧,也不是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那两个时钟芯片的二级开关是南桥发出的还是那发出的,怎么测。

有示波器拿示波器测了,没示波器就测电压了

网友:
强 ! 这飞线和理论 太强大了

网友:
你来试试,,,,,

网友:
还没补过点呢,看到掉点就没信心搞了,要学学楼主的精神。

网友:
技术啊  这都能修好

网友:
小泉泉你来了啊。

网友:
很久没有这么耐着性子修机子了,所以,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泉泉哥发的贴个个都是高技术含量啊。不过你们怎么不整个示波器呢

网友:
又学习了不少东西。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我要是碰到掉这么多点的就放弃了,有次掉了4个点,还补了大半天才好,目前过去两个多月客户没有再回来

网友:
维修要深度 焊工第一步

网友:
泉泉哥好多贴都是精品啊,膜拜并学习

网友:
技术不错啊 就等着以后发财吧

网友:
牛B呀 ,这板子这样了。都可以修好

网友:
感觉这个板子是摔过的吧,,,因为一般摔过的才回这样

网友:
楼主给力啊,补了那么多点

网友:
补点确实麻烦,特别是那种两点里的很近的还更难补

网友:
掉这么多点也能补回去,也真够牛的,技术过硬呀,时序很熟哟。不过为什么会掉这么多点呢,是进过水,摔过?

网友:
这些点还真不好补,楼主恭喜你,只要不摔应该没有事,我也经常补点,没有问题放心吧!

网友:
一般ICH9南桥收到两个GOOD信号不出复位,我就直接干了,楼主真是细心啊,两根时钟,二级时钟都测了

网友:
没补过点,补点怎么补呀?求过程!

网友:
高,有基础才是出路啊

网友:
楼主,掉点飞线是怎么飞的啊?焊点没了,能焊主吗?不懂啊,求普及!

网友:
很有毅力呀

网友:
补好了应该就没问题的

网友:
我最多的是补 55的焊盘 47个点  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南桥还是建议换

网友:
有耐心 我最怕掉点了 眼疼

网友(2015-01-18):
这么多点都补上了,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楼主补焊盘用的什么线补的?有耐心啊!

网友(2015-04-14):
不错学习了!经验不错 !就是补线太累人了!!!

网友:
去年注册的号,现在就当版子了,牛逼啊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补这么多点

网友:
掉怎么多点你都补啊  太牛逼了   超了3点我一般就放弃了   返修一是麻烦  2信誉也不好听  客户觉得你技术有问题   要是我就直接和客户讲清楚   愿意换班就换   不换就算了  还是挺佩服你的

网友:
补线也是门技术活啊

网友:
一般接完焊点后、做上BGA是能正常开机的、测十几分钟正常都不会有返修的

网友:
这点掉的,那叫一个伤呀。

网友:
焊盘怎么补的?

网友:
学系了呵呵呵额

网友(2015-05-17):
补焊盘最难过的 眼睛伤不起啊

网友:
理论很强大啊   羡慕

网友:
好              好 好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耐心真好 神人

网友:
楼主好强呀..补那么多线..要不好..不气死人了

网友:
这焊点,我是一定放弃的。。。。

网友:
我还没补过焊盘呢  这玩意杂弄

网友:
掉点不好弄  小心返修哦

网友:
掉了那么多点 都能修好  楼主好技术啊  佩服

网友:
新手学习,涨涨知识。

网友:
能修好说明楼主的功夫下的真深呀。

网友:
这个修的真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泉泉哥好多的精品帖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接那么多线,稳定吗?

网友: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定会补到蛋疼

网友:
掉电飞线是一个很细的活,不好搞啊!

网友: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精彩的帖子了 这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楼主好技术 修的不错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长长知识。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好技术 给力 牛B

网友: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要报高价啊 ,要不然累死了

网友:
掉了这么点 是我早就放弃了,不知道楼主能够收多少米米

网友:
楼主的帖子真不错,每次我至少都要重复看几遍以上来记住,给个赞!

网友:
掉点维修,精辟 楼主很给力

网友:
人为损坏 吗??

网友:
思路真是牛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搞

网友(2015-06-29):
8800元一台????我没看错吧 @@@@什么时候能赚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耐新

网友:
楼主先烤后修

网友:
求怎么把看过的好帖子添加到收藏夹去

网友:
楼主好耐心,学习了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种掉点的,其实可以用焊盘直球法,更快速。因为是0.6的珠子颗粒比较大,先在焊盘上刮铜皮,然后掉点的部分珠子先用热风枪吹融化固定,接着把芯片对应点的珠子去掉,再放回焊盘对准以后做BGA。我做过三次这样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网友:
这板子修着也累啊 楼主有毅力,恒心。高手

网友:
我同事修G470 主板摔了掉点掉了23个和楼主一样。HM65.然后补好点后客户用了一个月返修回来了。
用手压着键盘就能开机,键盘下面是南桥。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难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那么多的掉点都能不好,手工真好

网友:
这机器摔了吧 掉了这么多点 还不如交换主板

网友:
掉点坚决换板啊

网友:
检查保护隔离电路huo 充电电路

网友:
检查显卡和内存供电 复位

网友:
很用心写这么长

网友:
桥如果坏了 加喊有用吗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哟

网友:
断线最烦人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的

网友:
太厉害了,高手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我看见超过10个点 我就直接不想干了

网友:
加焊不行就只能换了

网友:
进水了就是不好修

网友:
机器摔过吧掉这多点还能搞好不容易啊

网友:
很不容易,精神可赞

网友:
楼主这水平实在是高

网友:
估计是摔过的机器,上次修一个ony的也是这样,换板了

网友:
楼主利害,破了个大洞都搞好了

网友:
南桥补锡应该稳定,南桥本身不会发烫。应该没什么。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