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N140AT02屏幕花屏

楼主(2014-12-19):
LTN140AT02屏幕花屏,如图,过一分钟左右就能正常显示,已确定是屏的问题!现求助如何维修?

网友:
先找到屏上面的信号测量点   然后在花屏的时候  进行测量   等正常了  再测量一下 进行对比 看哪个不正常   再找其原因

网友A:
把能旱的都焊一道.能插得的都插拔一下

网友:
逻辑版上的数据处理芯片换了包好

网友:
再典型不过的了,是屏坏了

网友:
液晶这边的咋没啥人讨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能旱的都焊一道.能插得的都插拔一下

经得起折腾吗

网友:
液晶玻璃与软排线连接问题,基本报废。

网友:
查逻辑板的五大电压。

网友:
屏的问题 建议换个屏 赚钱 还速度 快 要修  呵呵呵 你自己想想吧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屏,没修过,只修过短路换保险的,别的没能力修了

网友:
你们都在这研究修屏了饿,都是高手啊

网友:
换一下控制芯片试一下

网友:
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B:
屏坏了我们都 换,,从不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我们都 换,,从不修屏。

玻璃坏了,不好修啊!

网友:
修好的希望不太大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就是直接换屏幕的

网友:
直接换掉。不修

网友:
屏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要修屏机才修的了,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
问题很简单啊,逻辑链接屏玻璃上的模块接触不好,关键要专用机器,液晶屏热压机才搞的好,也有高手飞线解决的,应该是侧壁模块,不是连逻辑板模块问题,要是连逻辑板模块问题,显示不完整图像方向是左右排列,不是上下拍列,行,场,是不同的

网友:
这故障是屏模块松了吧 要用压屏机才能修

网友:
有屏的电路图纸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