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k不触发

楼主(2014-12-20):
THINKPAD SL410K ATI独显,有开机3V 5V,没有待机电流,是不是BIOS的问题,请教高手
不触发

网友:
通电读BIOS了没啊 把条件查查再说吧

网友:
待机芯片看下吧

网友:
查一下南桥RTC

网友:
放电应该会好我修过一台

网友:
不触发查条件,这种机器不触发 好修

网友:
同意楼上,先放电试试

网友:
先放点 是啊

网友:
有电压没电流有这样的吗

网友:
先刷个BIOS在说吧

网友:
查下EN电压有没有,VIN........都得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