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笔记本电池保护板锁定,怎么处理

楼主(2014-12-20):
昭阳E43L老本了,原来的系统是XP,于是重装了win7.装好系统后没有把电源管理设置好,明明记得关机了,可是第二天一看睡眠指示灯亮着,接上电源电池指示灯变红色显示充电中。原来电池一直不错,经常用,虽然年数有几年了,可是一直能用2个小时的样子。但是这次充电之后,显示充满了,电池指示灯蓝色,用电池无法开机,换上别人的电池可以。以为电池到寿命了,把电池打开。可是电池电压11.9V,没有问题,量每一节电芯,都是3.9V,电芯没有问题,应该是保护板芯片锁定了吧,不知道怎么解决?大家给帮帮忙。

网友:
记得是鞋码片吧,

网友A:
是不是金属接触片氧化,你可以用小刀轻轻的刮电池与电脑的链接部位,或者用牙刷用力刷连接部位

网友A:
是不是金属接触片氧化,你可以用小刀轻轻的刮电池与电脑的链接部位,或者用牙刷用力刷连接部位,只是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金属接触片氧化,你可以用小刀轻轻的刮电池与电脑的链接部位,或者用牙刷用力刷连接部位,只是建议

整个电池线路换,应该不用多少钱

网友:
找专业人员刷一下程序

网友:
这个锁住了  确实很麻烦    现在修电池的很少了    建议还是换吧  折腾下来不省钱

网友:
不要DIY了,换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个被锁了的电池,那个高手出来说说怎样修。

网友B:
电池锁死了,不要折腾了,,,换个新的非原装也比你这强,而且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金属接触片氧化,你可以用小刀轻轻的刮电池与电脑的链接部位,或者用牙刷用力刷连接部位

好像不是氧化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锁死了,不要折腾了,,,换个新的非原装也比你这强,而且也不贵

是的,网上有一百多的,保修一年,不过这个有点鸡肋的味道

网友:
貌似是程序有问题了,要刷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