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1 本屏花屏

楼主(2014-12-20):
   各位 大师:】
            HP CQ321 本屏花屏    屏线已经换全新  。外接显示器正常  进系统显卡显示正常

网友:

HP CQ321

网友:
引起花屏一般是 显卡 显存 显卡供电滤波电容不良 屏线 屏本身 按这个排排除吧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必须显卡问题,加焊试一下。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加焊显卡和桥

网友:
显卡换了新的了    外接屏正常  可进WIN7  显卡驱动正常驱动

网友:
本屏有问题吧

网友:
本屏没有问题 测了
屏线已换新的了

网友:
各位大师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更换主板

网友:
显卡显存换不好吗

网友:
外接屏  一切正常。会是显存坏吗

网友:
这个像是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