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CPU供电IC

楼主(2014-12-20):
网上找半天也没找到这些代码芯片的引脚定义:BD-AE     BD-JB这种小四方芯片大家都是怎么换的?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是不是这个芯片损坏呢??
大家遇到这种代码芯片是如何查找的?

网友A:
这是RT的芯片 RT9503PQW 各类RT芯片代码

网友:
论坛好像有这个代换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RT的芯片 RT9503PQW

非常感谢你!再问一下,怎么知道BD-BJ这个代码就是RT9503PQW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再问一下,怎么知道BD-BJ这个代码就是RT9503PQW呢?

感谢,知道了

网友:
长见识中,,谢谢!!!

网友:
用替换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再问一下,怎么知道BD-BJ这个代码就是RT9503PQW呢?

PDF中搜索BD-

网友:
有点高深,,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RT的芯片 RT9503PQW

这是个好资料,值得下载

网友(2015-01-20):
BD-在RT芯片查询表里面有2种尺寸

华硕主板的话应该是RT9605B,这是在华硕P5QPL-AM点位图上截的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