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M-S2HP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12-20):
昨天下午接到一片技嘉ma78的主板 故障现象:不跑吗,并且cpu风扇不转。先上一张板子的全景图。
  经过测量CPU供电为0.39V 明显不正常,然后测电源管理芯片isl6324 EN为1.1V高电平 芯片各种工作条件都正常 管子也正常 然而供电偏低,应该是受到其他电路影响,先不管了 先把风扇修转圈了再说吧。
查图 找cpufan的供电原理 测得接口第二脚供电仅为2点多V, 追究其来源如图VCC经过电阻R2229 上拉给lm358第6脚 测得第6脚电压为1.09V 不正常  果断换358  故障依旧再查FANPWM-1  来自28页的it8718 应该就是IO的问题 换IO吧  没有8718  8716 也可以上 换上完美跑码
新手发帖求支持附上点位图电路图

网友A:
技嘉主板io8718和8716可以互换,其他牌子的主板8718与8716可以互换吗?

网友:
收藏了,分析的精准,学习了

网友B:
CPU电压偏低导致不跑码是受到IO的影响吗?原理是否能讲明白?

网友C:
分析的很好 CPU风扇由IO提供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io8718和8716可以互换,其他牌子的主板8718与8716可以互换吗?

查引脚能对上都可以代换

网友:
图纸和点位图就是给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PU电压偏低导致不跑码是受到IO的影响吗?原理是否能讲明白?

应该是IO短路影响其他供电拉低了cpu供电 具体的原理还的请高人指点了。。我也是个小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IO短路影响其他供电拉低了cpu供电 具体的原理还的请高人指点了。。我也是个小白。。

刚查了下电路图 IO上有组VID信号时连到CPU上的  你可以看看图 应该是IO短路引起的CPU的VID信息配置错误导致的CPU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E:
学习了!!IO为什么会导致cpu电压偏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查了下电路图 IO上有组VID信号时连到CPU上的  你可以看看图 应该是IO短路引起的CPU的VID信息配置错误导 ...

讲解很对,这个VID信号工作正常是高低电平组合,IO芯片上的VID信号连到CPU上有些中间线路则是排阻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IO为什么会导致cpu电压偏低呢!!!

很好理解,因为这个技嘉专用IO芯片自带VID识别信号引脚功能,同时中间线路通过排阻相连CPU PWM芯片,所以IO损坏会导致CPU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很好 CPU风扇由IO提供 12V

不能这样子理解,这个CPU风扇供电电压12V应该是通过LM358电压比较器芯片 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后7脚输出高电平饱和导通Q299通过这个场管开关控制作用转换得到的。

网友:
恩恩  都是大神级别的  啊

网友:
楼主牛啊!!要是我肯定换CPU供电芯片了,,才难得先去管风扇转不转呢!!

网友:
有点位图和电路图要好很多

网友:
很好,让我们知道了这两个IO可以代换

网友:
联想主板也是这个问题跟IO有没有关系CPU没电

网友:
楼主这也是新奇的思路啊!!!判断io坏。。

网友:
LZ维修思路很好,帖子求加精

网友:
IO损坏导致不跑码?

网友:
CPU供电不出,GA主板是与IO有关的,因VID线与IO有相关性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图纸分享下吧

网友F:
楼主分板错了吧,应该测358的5脚吧,忽然想到自己有个主板,认不到双核的,只认单核,估计也给IO有关

网友:
看帖完毕 我还是去专心修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分板错了吧,应该测358的5脚吧,忽然想到自己有个主板,认不到双核的,只认单核,估计也给IO有关

理论上来说是358电压比较器5和6脚电压值都要检测才行。

网友:
我的这个型号的主板也不跑码了,但是风扇正常

网友:
有点位有图好修多了

网友:
it8718跟it8716可以互换,后缀不管吗

网友:
学习了  思路正确 以后就不会走弯路了 一般这款主板BIOS坏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网友:
不错的,迅维学员有两下子。

网友:
思路明确 值得学习啊

网友:
都是大神,从没学过芯片级维修看着也觉得很有道理

网友:
很好,又学到了东西

网友G(2015-01-19):
楼主 我今天修到一块也是不跑马 分组供电1.5F拉低到0.8 换了好几个6545 供电芯片还是不行,内存供电1.8或者1.5被拉低,CPU 没有1.几F那个电压,12V有 求个思路看不来图纸 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我今天修到一块也是不跑马 分组供电1.5F拉低到0.8 换了好几个6545 供电芯片还是不行,内存供电1.8或者 ...

结果是没有冷却CUP也烧坏,不跑马内存供电拉低修6545 供电 成功跑马 正常1.8V

网友:
IO跟CPU供电有关系???

网友:
我是小小白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技嘉主板内存电压被拉低,也可能是工io坏

网友:
    i0短路,导致CPU电压不正常,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5-02-18):
学习了,是有点简单。呵…………

网友:
干的漂亮干的漂亮干的漂亮

网友:
先从风扇下手,少走弯路

网友:
Thank you, sharing the drawing

网友(2015-03-25):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