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S780Q-LD V:1.0不跑码

楼主(2014-12-20):
联想RS780Q-LD V:1.0不跑码,将COMS电池放电后再开机能跑码点亮但不能关机,只有拔掉电源线。但再插上电源线板子会自动开机且不跑码,怪哉
掉电

网友:
刚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每次将COMS电池放电后再开机能跑码点亮但不能关机

网友:
我也遇到过,重新设置bios就解决了,你在网上搜一下BIOS 设置

网友:
看看io吧有可能

网友:
IO换了试试,,不是就剩桥了!!

网友:
查有没有空焊

网友:
南桥换了故障依旧,因为I/O的71脚始终为高电平,跑电路发现71脚与USB的供电8脚IC相连,索性将4个USB供电的8脚IC全部拆掉,再次插上电源试机OK,不自动开机了,也能正常关机。最后将USB的供电直接用导线连接红线5V,

网友:
这是V星代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