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0 卡LOOG

楼主(2014-12-20):
昨晚修到一台戴尔1450卡LOOG(开机就一直显示 DELL 不动了) 开始以为是硬盘会外设问题 一步一步全部卸掉 结果裸板都还卡 换了内存 CPU 还是卡  搜论坛很多一样的故障 只有一个解决了说是显卡问题显卡 可是晚上也买不到芯片 客户又要得急 没办法 最后直接把显卡供电电杆去掉 不要独显 只要集显 完美解决

网友:
这也是一好办法啊 先收了钱再说 双显卡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大洋到手才是王道  哈哈哈

网友:
修过一款显卡问题

网友:
不错 这样也行  经验啊

网友:
修过一个同型号的,更换南桥解决

网友:
双显就是好!!挣钱才是真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不怕客说怎么用起来和以前不一样了

网友:
这样也行?客户同意?

网友:
我以前 也遇到过 不过我是换了 显卡后好的

网友:
目前我断电感,用集显的还没有一个成功的

网友:
晕啦 这样也行,有机会一定要试验一下。

网友:
当然是客户同一才这样做啊
AMD的 CPU 就不行了 只有intel 的CPU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