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蓝宝石4670显卡DAC供电1117m3 0943l c235405可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4-12-20):
我不是搞维修的,但是喜欢骚搞一下。
1117m3 0943l c235405 这个元件没什么介绍,不知道怎么测试好坏。
反正现在上电检测,1 2 为0v 3脚只有约1.2v 把它拆下来量 3脚有12V

求大神指教是否是它坏了,可以用什么代换。谢谢!

网友A:
另外顺便请教一个弱智问题,父母有台创维24寸液晶电视,灰屏有声音,开机较长一段时间后画面有重影,这个是屏坏了吧。能用那些23.6的屏替换吗?

电视的屏我拆开看其实也是23.6的。只是可能LVDS接口定义不同。能改吗?

网友:
顶一下,
显卡无显示,RGB测试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顺便请教一个弱智问题,父母有台创维24寸液晶电视,灰屏有声音,开机较长一段时间后画面有重影,这个是 ...

用通用版改一块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通用版改一块可以的

谢谢回复。

网友A:
电视接口那块板子不换怎么弄呢,屏上面有一个电路板的,通用板是指屏上那个吗?
那个没有专门的设备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接口那块板子不换怎么弄呢,屏上面有一个电路板的,通用板是指屏上那个吗?
那个没有专门的设备换不了 ...

你去TB买一个电视的通用版改一下就行了  TB上很多的

网友C:
看看后级有短路的没有

网友:
楼主喜欢瞎搞就可以发几款常用芯片来玩玩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后级有短路的没有

按道理应该是输出5v吧。
输出是通过2个电阻调节成5v的。没有短路。是否可以确定1117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