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毕业半年第一次发求助贴,max8771不出PWRGD,芯片EN和CLKEN不停跳变

楼主(2014-12-20):
max8771不出PWRGD,芯片EN和CLKEN不停跳变;
芯片名称:MAX8771;
作用:CPU电源管理芯片;
机器:联想昭阳410L;
欢迎讨论。
测得数据:
VCC:4.9V;
REF:1.99V;
VOUT:1.25V;
FB:1.25V;
CLKEN:低;
PWRGD:无;
PWRGD芯片去到北桥和一个逻辑们芯片;拆除PWRGD去的逻辑芯片,还是为低。
后用示波器测得芯片SHDN和CLKEN波形如上,3MS内会跳变,导致芯片工作不正常。
先怀疑MAX8771芯片损坏或桥损坏,等待订购中。。。所以发上来讨论讨论。

求助问题为,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下面图片为芯片PDF上翻译所得,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网友A:
SHDN为芯片开启脚,高电平有效,把芯片的SHDN断开看能稳定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HDN为芯片开启脚,高电平有效,把芯片的SHDN断开看能稳定不

首先抱歉,我上面没写清楚,SHDN和CLKEN都是低电平有效的,平常工作时为高电平。下面芯片时序图上有标示。然后断开SHDN的话,芯片停止工作,更无法正常了。多谢参与,欢迎提供更好的建议。

网友C:
芯片坏的概率比较多吧

网友D:
你们实地出来的是不是都会用示波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抱歉,我上面没写清楚,SHDN和CLKEN都是低电平有效的,平常工作时为高电平。下面芯片时序图上有标示 ...

我的意思是芯片工作时为持续高,断开shdn是确定是前级还是后级引起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芯片工作时为持续高,断开shdn是确定是前级还是后级引起跳变

哦,我理解错误了,断开,前级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坏的概率比较多吧

我也这么认为,芯片订购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实地出来的是不是都会用示波器的?

基地有课程讲解的。

网友:
修好,结贴,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