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如何测量桥出来的300伏直流电压,大电容上的电压又如何测试?谢谢

楼主(2014-12-20):
请问是打到直流20的档位,红表笔接桥出的正板,黑表笔接桥出的负极吗
我这样测试,得不出数值啊
请问是在那个地方点上红表笔,那个地方点上黑表笔,可以得到这个300伏直流电压的数值呢?
请教下各位指点,应该什么 测试桥出的300伏直流,谢谢

还有400伏大电容上的300电压,应该在那时可以测量到呢?

网友:
打到直流1000V档,表笔点在电容的两个脚上就可以测出300V的电压。

网友:
黑表笔点在电容上有一白色横杠标记的脚上。这就可以测出电压了。

网友:
迅维的师兄弟 测量桥椎很简单,通电后,将万用表打到1000V去测桥的外面2脚就能测出300V左右的电压,而不是直流20的档位,这位兄弟你想想交流220进来后经滤波、桥整流后,变为300V左右的电压你用20V档去测不是在开玩笑吧,20V挡位只能测输出部分的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你都能问出来,

网友:
你是不是用别人的号?????????????????
迅维基地成员是不可能问这种问题的吧。

网友:
呵呵,其实没什么,不懂就问呗,LS都回答你了,你要记住啦

网友:
只要桥整流没问题直接在桥测或者在大电容两只脚测就行了,但是你选择的档位不对 肯定测不出来的,整流后有330V左右的直流 用20的档位测肯定测不了的 长期下去 表要是质量差点的 都会坏了 得打到330v的直流挡就能测出来了

网友:
管它什么正负极,现在的数字表又不象以前的针式怕接反正负极,看读数就知道哪正哪负了,你的档位调错了,用20V去量300-400V的电压真是开国际玩笑,估计这号的主人被你上了

网友:
各位师哥大神,谢谢。
我是刚刚才报的远程学习班。
25期的梁师哥刚刚也在群里教我了,感谢大家的指点。
真实是我的号,不过本人电路知识几乎等于零,所以不明白是用1000的档,我以为是用20的档呢。

接着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12伏和5伏输出部分正常。
灯管正常,也有开启3.3的信号,什么测量出高压部分输出是正常的呢?谢谢大家

网友A:
高压板有高压灯管亮了就知道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有高压灯管亮了就知道了啊

如果灯管不亮的情况下呢?

网友:
接大电容2端就OK啦

网友:
真佩服你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表还没搞明白就直接上了

网友:
我也真佩服楼主。
基础不好可以学习补上,安全意识一定要到位,特别是带电检测时。
我当时是看完一本显示器维修的书才敢拆机搞显示器。

网友:
一般不鼓起来,这个坏的不多,

网友:
找个师傅先学习一下表的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灯管不亮的情况下呢?

不亮就知道高压板的毛病了

网友:
肯定是初学者

网友:
先确定你的灯管没有问题,电源高压一体板,先检查外表有没有明显的损坏,没有的话,高压包坏的可能性最大,或者看看有没有虚焊,不同的电源板有些元器件是不一样的就不细说了

网友:
基础还没学好,哈哈,继续努力.加油加油

网友:
万用表打到直流1000V,测大电容的两个脚

网友:
应该去看看视频先,学好基础

网友:
楼主还是多看点书,这样才能学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