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N,开机不显示,电流跑到1.54

楼主(2014-12-20):
华硕X80N,开机不显示,电流跑到1.54。内存换过了,外接也不显示。是显卡坏了吗
华硕

网友:
把内存拿掉看跑多到多少,或者用风枪吹下显卡试试。

网友:
重做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刷一下BOIS,看一下,不行就加一下显卡

网友:
这是英伟达的芯片组吧 北桥也是英伟达的是吧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很明显 显卡坏的可能坏大 先加焊吧

网友:
应该是 做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