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本有个电阻坏了是249K的电阻

楼主(2014-12-20):
   我手上没找到249K的,我找到一个100K的和149K的,我把两个串起来用可以吗?我都没有试过,有没有人这样弄过????

网友:
我觉的理论上是可以的?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做过。求大神给指点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只要不是精密电阻

网友:
可以的 ,另外249K的电阻也不难找,

网友:
可以就行。不是精密电阻。是普通小黑电阻。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想要别人帮你分析,要上图,都不知道这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芯片13脚有个R376   249K的电阻,我用了100K和149K串起来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想要别人帮你分析,要上图,都不知道这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我上图了,你给看看。

网友:
两个串起来可以啊,两个相当于一个嘛

网友:
试一下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简单啊.你可以和r377同时替换啊
只要从公共点分压出来到13脚的电压在5v以上就可以了啊
两个电阻的阻值..自己看着搭配呗

网友:
不是精密的,不是分压的就没得问题

网友:
B460通病,X宝网买型号0402 249K电阻 1.2元100个,经常会遇到当备用

网友:
没事  可以试下

网友:
两个100K的分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