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以下这是什么芯片: 20 ej 谢谢

楼主(2014-12-20):
一台海尔机器,好像是待机芯片,不知啥型号。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啊

网友:
都看不清 谁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
图片不清楚,无法识别…。

网友A:
像是待机芯片,找不到图纸吗?这么模糊不好辨认啊

网友:
LS要把上面的数字告诉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EJ
最关键的前两位看不到,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待机芯片,找不到图纸吗?这么模糊不好辨认啊

肯定不是待机芯片

网友:
芯片上面是:20 e

网友:
芯片上面是:20 ej

网友:
芯片上 20 ej
最后这个"j"出不来扎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