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VLX3 PLUS R2.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12-20):
主板: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故障现象:开机报警,不显示
     主板外观还很新,开机奇怪的报警声,前面几声是较低沉的叫声,后面几声是没有检测到内存的叫,不接内存呢就是正常的报警声,再过会它就无声无息的不叫了,测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主供电有1.5V,236脚的SPD供电3.3V,1脚基准电压0.9V,测系统总线SDA和SCL都有3.3V电压

     此板是CPU管内存,CPU在别的板上测过是好的,看来就只有刷BIOS了,行就行,不行就拉倒。跑隔壁同行那拷了份P8H61-M LX3 PLUS R2.0的BIOS资料回来,拆下BIOS芯片上编程器,刷完后上电,听到嘀的一声,哈哈,有希望来了,机器正常开机亮了

网友:
楼主判断精准呀,佩服

网友A:
bios资料损坏引起不显示…?

网友B:
一块H61主板,有一个内存槽236沒有3.3,另一个有,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块H61主板,有一个内存槽236沒有3.3,另一个有,是什么问题。

另一个打下值是不是跟正常的那个相同,如果为无穷大的话,应该是断线了,跑下线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资料损坏引起不显示…?

BIOS资料有问题会不显示的

网友:
也许是BIOS错误的信息导致跑码不正常才会出现异常的报警声,刷BIOS会好这很正常

网友:
主板工作条件都正常,刷BIOS学习了

网友C:
楼主上面的图纸哪来的??可否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面的图纸哪来的??可否上传??

这个图纸不是华硕的,是技嘉G41的,因为内存用的都是三代,引脚定义是一样的,用它来参考就行了,我没有这个华硕的图纸

网友:
bios收下了谢谢

网友:
BIOS可以留下,,听说现在官网下的BIOS都有毛病了!!

网友:
华硕H61主板BIOS问题多 。不显 报警 刷一下一般都能好。

网友:
有点位图吗

网友:
刷BIOS秒杀

网友D:
不刷从料板上拆个BIOS芯片可以吗?我手上刚好有个这个问题的版,但是没有编程器

网友:
现在新板好多都是bios坏!!!不然不跑码的就不好修了!!!!!

网友:
查排阻吧,一般是他引起的

网友:
刷写B IOS 故障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刷从料板上拆个BIOS芯片可以吗?我手上刚好有个这个问题的版,但是没有编程器

同型号可以

网友:
已经换过了。搞定了。就是开机时显示华硕的 LOGO等要7 ,8秒才可以跳的过去。

网友:
行不行啊

网友(2015-03-19):
引用 网友E:
主板有断线板

网友(2016-07-31):
刷BIOS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确实是

网友:
我也一块这个型号的主板,奇冠诊断卡代码说明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