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5-581g 没有+VGFX_CORE

楼主(2014-12-20):
所有电压 都出来了 唯独+VGFX_CORE  没有出来    VR_SVID_CLK 有电压  VR_SVID_DAT  也有电压    DGPU_HOLD_RST#  没有电压  谁修过  这是图纸

网友:
路过的,看看,,,,,,,,,,,,,,,,,,,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下载了图纸,从头到尾花十来分钟看一遍,但发现有一,+3VS经电阻分压,就到芯片DGPU_HOLD_RST#引脚——不知对不对?PU13控制输出+VGFX-CORE 世片的工作原理还不清楚

网友:
SVID的供电,需要BIOS和桥的支持的,你先刷个BIOS试试呗!

网友:
仁宝代工的,想念在仁宝的日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图纸,从头到尾花十来分钟看一遍,但发现有一,+3VS经电阻分压,就到芯片DGPU_HOLD_RST#引脚——不知 ...

是的 ,+3VS经电阻分压,就到芯片DGPU_HOLD_RST#引脚   电阻找不到啊   谢谢你 帮我分析

网友:
如果按时序分析出仅由此信号引起后级不工作,可以尝试性从+3VS飞线到脚,可适当串上一只电阻。
+VGFX-CORE 电压是不是在DGPU-HOLD-RST#之前或之前得到要弄清楚,看本本不是事儿十几章了,有些朦胧印象罢了,回复不一定是对头的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抓下内存的spd波形,看过内存没有,过内存了不出集显的话,多数是外设问题,此时也可以上个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