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AM SE 无时钟 不跑马

楼主(2014-12-20):
今天修了台 ASUS ASUS P5KPL-AM SE 不跑马 量PCI插槽 A15 有复位 B16无时钟 短接了下复位排针就跑马了 B16 也有电压了 然后又试了下 没次开机就这样 不知道怎么修了 向大家请教

网友:
修开机电路,,IO,,桥!!!!

网友:
刷BIOS,查822

网友:
无时钟怎么会有复位呢

网友:
无时钟怎么会有复位呢?、??

网友:
来自: 广东惠州
我的一个是复位都正常不跑马刷BIOS无果,

网友:
不建议刷bios,华硕主板修了不少,重没刷bios修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建议上示波器测量时钟电压的同时打下波形。估计你的板子桥的问题多点,修过这种类似的板子打桥好的。

网友:
无时钟,直接更换时钟芯片。

网友:
华硕的主板822坏的比较多。

网友:
学习了 822的 排阻了

网友:
无时钟,时钟有没有电压 PG有没有 ,

网友:
南桥边4个排阻822,换那个822排阻

网友:
既然都说华硕822排阻,难道是通病。

网友:
有点位图,先查一下时钟的供电,开启信号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