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1529P

楼主(2014-12-20):
那位给说说UP1529P的各引角的功能,及工作条件,谢谢

网友:
不行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没有这个电源了,不知道换什么好

网友:
发呗,,最好还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论坛里搜索下,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找芯片PDF资料

网友(2017-09-14):
我一块V星650也是这个芯片  找不到芯片    我订了芯片  看看回来行不行  没有显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