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不开机

楼主(2014-12-20):
左掌托进水之后,开过一次机,然后就彻底不能开机了。查资料说是触发了保护隔离模块,请问应该如何维修,谢谢谢谢!
不开机

网友:
用示波器万用表等测出坏的元件,然后去买新的元件但其于良率问题要多买几个;再用烙铁疯墙和焊接专用设备把元件换上,你的机子就与新机性能无异了,加上稳定性测试,估计熟手要两三天新手十天半月不等就可完成以上工作

网友:
非业界人士 送修吧

网友:
问了等于没问,答了你也不会,送给人家赚几百是要的

网友:
看看进水地方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进水不处理,就开机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