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4-12-20):
左掌托进水了,之后开过一次机,然后就再也不卡机了,网上说是触发了保护隔离程序,请问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不能触发查公共点,待机电压

网友:
先烤干,看外观,测量进水部分的通断先再说

网友:
怎么的也得先拆开看看吧!

网友:
不是专业维修的、歇着吧兄弟没用的拿到师傅那里记下搞定了就花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