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插外接SUB鼠标,内接触摸板就不动,有时候单单用触摸板也不动,

楼主(2014-12-20):
驱动系统都装了,客户说插USB鼠标再开机的话触摸板就不动,按客户的说法试了一下还真是这个问题,不关机再开直接拔掉USB鼠标触摸板还是不动,只能重启电脑才可以动,还没拆机,,,,,

网友A:
这个多半是BIOS问题,遇到过神州的机器有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半是BIOS问题,遇到过神州的机器有这个

刚刚拆了,发现触摸板有两个脚是飞线连起来的,我就拆了线触摸板也不动,应该是5V供电的,找个图纸看看闲了,

网友:
插U盘触摸板可以吗

网友:
我还在试其他的,这个我还没插其他的试,

网友:
供电问题供电问题

网友:
都正常,,,,显卡没动到啊。

网友:
什么系统 是不是打的驱动不对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问题

网友:
可以观察一下外围设备,可能是外围设别短路

网友:
这种神机修好分享下,没遇见过哦

网友:
这也算刷分,,,,,

网友:
那就是他的触摸板不稳定啊

网友:
有飞线说明上家修过,问客户上次什么问题修过多久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没修彻底。

网友:
主板拿去交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