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电源板12V\5V电压不稳定,一下高一下低的,求思路!!!

楼主(2014-12-20):
品牌:SONY
显示器型号:SDM-S75A
此机原故障为不通电,换电源IC后(200A6)与(203D6)可代换,12V\5V产生,可电压不稳定,滤波电容,开关MOS管,TL431及光藕都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以前有代换成功的案例吗?不可乱换芯片的

网友:
还是用原型号换吧…。

网友:
还有配件不对,碰到这样的,大多买块板了,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