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的内存SMBUS测试点

楼主(2014-12-20):
笔记本维修中,经常要测试SMBUS来判断机器是否跑码,可能有的维修员不知道测哪里,(有阻值卡的可以在阻值卡上测),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最常用的内存SMBUS的测试位置和正常波形。
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SMBUS
SMBus 是 System Management Bus 的缩写,是1995年由Intel提出的,应用于移动PC和桌面PC系统中的低速率通讯。它主要是希望通过一条廉价并且功能强大的总线(由两条线组成),来控制主板上的设备并收集相应的信息。
SMBus 为系统和电源管理这样的任务提供了一条控制总线,使用 SMBus 的系统,设备之间发送和接收消息都是通过 SMBus,而不是使用单独的控制线,这样可以节省设备的管脚数。 使用 SMBus,设备还可以提供它的生产信息,告诉系统它的型号,部件号等,针对挂起事件保存它的状态,报告不同类别的错误,接收控制参数,并返回它的状态等。 SMBus器件存在现有7层OSI网络模型中的前3层,即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网络层。 SMBus最初的目的是为智能电池,充电电池和与其他系统通信的微控制器之间的通信链路而定义的。SMBus也被用来连接各种设备,包括电源相关设备,系统传感器,EEPROM通讯设备等等。 SMBus 最适用于笔记本电脑上,检测各元件状态并更新硬件设置引脚 (pull-high 或 pull-low)。例如,将不存在的 DIMM 时钟关闭,或检测电池低电压状态。 SMBus 的数据传输率只有 100Kbit/s;这允许单一主机与 CPU 和多个主从硬盘通讯并收发数据。SMBus 也可用于免跳线设计的主板上。 SMBus是一种二线制串行总线,1996年第一版规范开始商用。它大部分基于I2C总线规范。和 I2C一样,SMBus不需增加额外引脚,创建该总线主要是为了增加新的功能特性,但只工作在100kHz且专门面向智能电池管理应用。它工作在主/从模式:主器件提供时钟,在其发起一次传输时提供一个起始位,在其终止一次传输时提供一个停止位,从器件拥有一个唯一的7或10位从器件地址 SMBus与I2C的差别 SMBus与I2C总线之间在时序特性上存在一些差别。首先,SMBus需要一定数据保持时间,而 I2C总线则是从内部延长数据保持时间。SMBus具有超时功能,因此当SCL太低而超过35 ms时,从器件将复位正在进行的通信。相反,I2C采用硬件复位。SMBus具有一种警报响应地址(ARA),因此当从器件产生一个中断时,它不会马上清除中断,而是一直保持到其收到一个由主器件发送的含有其地址的ARA为止。SMBus只工作在从10kHz到最高100kHz。最低工作频率10kHz是由SMBus超时功能决定的.
DDR2测试位置

DDR3测试位置

SMBCLK波形图:

SMBDATA波形图

说明一下,最后两张图是借用太极初学者的一篇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3404-1-1.html

网友:
内存的条件除了,供电sumbus还要查什么啊

网友:
好,知道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现在不是有那内存假负侧点么

网友:
你的示波器真是看不懂

网友:
不如直接说多少脚喽

网友:
楼主说的不详细,有点看不懂!

网友A:
有打阻值卡就省事的多

网友:
可以直接测内存上的第一个金手指上面的排阻也可以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打阻值卡就省事的多

用打值卡能抓到波形吗

网友:
很不的教程,谢谢

网友:
看不懂啊好复杂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打值卡能抓到波形吗

只插阻值卡是不行的,至少要一根内存,因为找不到内存

网友:
二代的内存是多少脚,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打阻值卡就省事的多

我说的是找那些测试点

网友:
2代 195 197    3代 200 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