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

楼主(2014-12-20):
主板开机  测试卡不动显示d0  解决办法 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测试卡不动,是系统没运行吗?

网友:
可用下论坛的搜索功能……

网友:
已经把主板拆下来了

网友:
coms放电试试

网友A:
原来是电池没电了,我换了一块电池好了,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电池没电了,我换了一块电池好了,能开机了,

修板子先想到它,少走弯路。

网友:
0.0电池没电啊!!有些板子是这样了,已经见怪不怪了

网友:
D0是没有启动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这哥们好奇葩啊,这样问,估计能帮你的都是经验了

网友:
CPU或者BIOS

网友:
联想板子跑d0  电池没电要么就是桥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电池没电了,我换了一块电池好了,能开机了,

有些主板就是要检测这个CMOS电池有没电,有一次我还是遇到这种情况,什么条件都查了,就是不跑码,后来发现没上CMOS电池 ,   lenovo   sony  主板就要检测这个CMOS电池有没电,

网友:
690芯片主电池没电就好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