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进水东芝L526求围观

楼主(2014-12-20):
     接到一台东芝L526,插电源待机0.17不触发,心想又遇到巧钱了,报价200元打发客户离开,拆机,很快看到故障,待机刚好位于通风孔处,只见一片狼藉。论坛下到图纸,芯片编号和实际编号不同,不管他,有图纸对照就好办,从料板拆了已知完好TP51125焊上去待机为0,分析图纸吧,芯片有19V Vin
,但是LDO3、LDO5都无输出,打阻值全部正常无短路,测13脚EN0无电压,记得以前修联想机器应该有6V左右电压才对呀,看图纸此脚通过一个820K电阻和一个4.7U电容到地,很是郁闷,联想的可是249K加100K分压啊,找元件盒子找带引脚电阻27K和10K各一,果断接入电路,19V滤波电容一边腐蚀,直接去掉,820K接地电阻也去掉,久违的0.01出现,测LD0和3、5V待机已经正常,镊子划拉一下开机排针,立马点亮,维修至此结束,想找大家讨论下,原来芯片是不是不是51125,没有EN0开启电压进水前芯片是怎么工作的,虽说维修不算很难,但是这个道理要搞明白,欢迎讨论

网友:
芯片本身损坏,待机偏高很正常

网友:
进水其实很多是断线。不过你这个还好

网友:
LZ那两个电阻你换的,个性十足啊

网友:
被楼主的机智惊呆了、、(点阻)

网友:
显示器的电阻,

网友:
此机就是51125,有些是51123,都通用的

网友:
这电阻多么的性感

网友:
电阻才是亮点!!

网友:
不要回复无用的,原机器是820K加4.7uf,研究下进水之前是怎么开启的LDO电压!

网友:
点评到位的加分鼓励,只想弄明白进水前芯片是怎么开启的,除非这芯片有特制版本!

网友:
电阻太有个性了啊

网友:
用胶布绝缘一下

网友:
芯片由供电正常 EN0通过820K电阻接地 就是自动打开线性(关闭VCLK)了呀

网友:
原装的应是TP51123!

网友:
不同的机器,电路设计也不一样的,我昨天也修到一个待机51125的,它的EN0脚是悬空的,通过内部上拉到3.3V的一个高电平。当时我用了几个RT8205代换,都不行,测EN0脚只有0.3V左右。必须用51125.

网友:
想知道原理看数据手册不就行了吗

网友:
只要有供电就自动开启线性

网友:
此芯片,EN0悬空也可以开启LDO
通过820K接地也可以开启LDO,但关闭VCLK
具体看手册
至于为何没有电压。无法解释。芯片只需要得到VIN就可以了

网友:
色环电阻 都用上了

网友:
这个问题找图纸和芯片资料对照着看呗。

网友:
知道 接电阻 或者悬空 都可以  但是没电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