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n68smx不过内存古怪维修

楼主(2014-12-20):
今天接到一块磐正n68smx  主板  诊断卡跑 d1  先上张主板大概图 测量各项供电正常 就是触发诊断卡走到D1
不跑了 拔掉内存报警 就换了新的内存 换了三条 还是不行  就在官网下载了bios  刷了2次 涛声依旧  实在没办法  就干了桥 由于是单桥  以为是桥虚汗问题
加焊后 开机故障依旧  实在就想放弃了   再上张图  看仔细  问题就在这       原来是是谁把cmos  跳线帽拔了   该死  害我费那么大工夫  之前修的板子 没cmos跳线  大部分不触发  这个触发还可以跑到 d1  刚开始就没在意coms   希望大家看到后 少走弯路

网友A:
D1是COMS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是COMS问题啊……

是的啊 就说这个古怪

网友:
这块板确实少见

网友B:
学习了,,没跳帽一般都是不触发的,,这个居然D1了!!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没跳帽一般都是不触发的,,这个居然D1了!!以后得注意了!!

是的 是的 就说比较怪

网友:
是的 垃圾板子 磐正的

网友C:
去年偶然发现磐正稍新的板子和映泰板外观基本一样,可能是同一个代工厂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偶然发现磐正稍新的板子和映泰板外观基本一样,可能是同一个代工厂做的

呵呵 这个倒没深入研究

网友D:
楼主的维修流程没记牢啊,首先是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维修流程没记牢啊,首先是观察

呵呵  那个确实忽略了  下次要小心

网友:
跳线帽引起的毛病真是千奇百怪啊

网友:
我上次还碰到一个Dell原装板没跳帽挡奇怪的代码、、、

网友E:
呵呵,正常,古怪个什么,大多数主板没RTC复位都不会触发,但是还是有一些主板没这个RTC复位是会触发的, 还有看你那个维修流程就是在瞎搞,直接搞桥,

网友F:
遇到过跳线帽接触不好 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跳线帽接触不好 不触发的。

就是说啊 这个可以触发  还可以跑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呵呵,正常,古怪个什么,大多数主板没RTC复位都不会触发,但是还是有一些主板没这个RTC复位是会触发的,  ...

呵呵 亲  是这样的 第一次发帖  过程没写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呵呵 亲  是这样的 第一次发帖  过程没写

呵呵,晓得你还觉得奇怪,我也是醉了。不过内存第一步是换内存,接下来查条件 , 你直接干桥, 你什么逻辑啊 , 你回复了很多贴 我都有跟贴, 回答了很多问题, 很多都是灌水回答一些废话, 还要就是;乱回答, lz你会不会修板啊~,不会你回答个什么, 装逼?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呵呵,晓得你还觉得奇怪,我也是醉了。不过内存第一步是换内存,接下来查条件 , 你直接干桥, 你什么逻 ...

哈哈  亲表酱紫嘛 本人小小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哈哈  亲表酱紫嘛 本人小小白

小小白,就要只看不回答,你看你回答的都是些什么,回答的都是些没实质的东西,我讨厌就是你们这些什么都不懂,就爱装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小白,就要只看不回答,你看你回答的都是些什么,回答的都是些没实质的东西,我讨厌就是你们这些什么都 ...

不是装逼 是赚积分 亲

网友:
老师有交待过的,所以我们不可太大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