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z470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4-12-20):
z470进水机,修好后,进不了系统,一直卡在windos界面。装系统也装不进去。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
进·PE正常吗?
不打驱动装系统试试

网友:
进pe可以进,纯净版的系统也装不进去

网友:
把光驱拔掉,要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坐等楼主修复好答案

网友:
光驱也拔了,进PE可以进,硬盘挂在别的机子上做系统之后可以开机就是有点慢,但是无法正常关机,强制关机之后就开不了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台,主板后面的几个排阻断路,重新焊接后正常。

网友:
还有这等事。。。。。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内存,硬盘都换过了

网友:
最小系统能进吗

网友:
内存问题吧

网友:
二代U,坏的也不少,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安全模式可以进,但是也关不了机

网友:
刷刷BIOS先吧

网友:
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再查查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还有这么奇葩的问题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楼主先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