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驱动板上的开关引脚电压是持续的吗

楼主(2014-12-20):
驱动板供电12V后,驱动板有12V输出,但是开关脚电压只有零点零几正常5V),ADJ有1.6V。

接上按键板后,按下电源键,发现驱动板开关脚有5V输出,但是又降到0V左右了,怎么类似于 触发信号,这个是不是不正常啊!是驱动板坏?
我记得开关脚的输出电压应该是持续的5V。

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么?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开关脚3v  持续

网友:
是持续的   这驱动板坏了

网友:
驱动板坏了吗?

网友A:
接上vga信号时  才有持续的3v信号 没有vga信号时 开机会有高低高信号的跳变

网友:
持续电压 查MCU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B:
   开关脚的电压是持续的!一般是高开低关(即高电平开启,高压板工作)。个别反控的为低开高关。

按下电源键,发现驱动板开关脚有5V输出,但是又降到0V左右了,有以下可能性:
1:没接VGA信号。会过几秒开启信号会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
2:驱动板有问题。可换个通用驱动板先验证一下先。

供参考

网友:
换板可以减少麻烦

网友:
有可能是MCU程序坏了!刷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vga信号时  才有持续的3v信号 没有vga信号时 开机会有高低高信号的跳变

问题解决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脚的电压是持续的!一般是高开低关(即高电平开启,高压板工作)。个别反控的为低开高关。

按下 ...

是这样的,接上VGA信号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