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82V 程序。

楼主(2014-12-20):
今天接到一台AOC 2282v 的液晶,故障是,一开机,再就关机,反反复复的这样,拆机,以为是开关键坏了,换了一个还是那样。拔掉开关板,还是一样的故障,就想写一个程序试试,
在论坛上找到这样程序,写了最后开不了机,
在TB上找到,写入后,还是那样的故障,
机器已修好,是一个5V 的二极管性能不良。有表测是好的,代换法成功。顾客已拿走。没有来的及拍下。
驱动板的型号:

屏的型号:

后壳的

附上本机的BIOS

M2282A M2270-V9 M215HGJ-P02.rar

AOC 2282v MCU

网友:
本人亲测,绝对OK
下载之前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屏和 驱动板是不是和上面我的图片一致,要不然就开不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