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主板电压无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4-12-20):
联想S400有进水 适配器电压有 接好后 主板无电压

网友:
查电压产生电路

网友:
电脑产生电路在那一块 ?

网友:
进水的机器,,你不先看看短路啊,,小心烧坏更多东西!!

网友:
楼主你等于没问

网友:
你先测阻值,排除短路。

网友:
我现在充电电压才1.25V

网友:
进水 机 肯定烧了很多东西了  先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你清理一下,有坏的原件就换掉,

网友:
如果还是没有电压,你看看待机芯片是不是坏的,

网友:
查保隔部分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吗 ?

网友:
进水的机器,,你不先看看短路啊

网友:
看下进水部分电路吧,

网友:
查待机条件。南桥条件呀。。。

网友:
公共点有无电压     再看待机有无电压

网友:
你这问的太笼统了啊 进水的机器 只能说先烤干后 先目测  然后打各大电感无短路 最后加电按时序测试

网友:
不好修啊...

网友:
非专业人士还请送修吧

网友:
进水机器有的肯定不好修,但至少我能判断故障出现在那个环节,楼主只说主板没电很笼统,适配器电压进了没?保护隔离前没还是保护隔离后没?还是待机芯片有问提?待机电流多少?慢慢查吧主要看短路。住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