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41A 笔记本白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4-12-20):
昭阳K41A白屏,外接不显示,确定不是屏线、屏、显卡、内存、cPU的原因。应该是主板故障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待机0.06A有点偏大,按开机键后电流跳变0.06-1.12-0.86-1.38-1.72;测屏3.3v供电正常,白屏一会后,屏幕显示有轻微竖线出现,求思路?谢谢!

网友:
显卡什么的你都确定了,那干脆找个主板试试楼

网友:
lvds测试了么?白屏一般都是屏供电,都没问题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