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版号LA-5971P独显触发掉电0.45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4-12-20):
首先,没分了......
第二,求加分......
第三,尽量加......
        很久没写帖子了,原因是不想以不值得写的故障来骗分,然而这次............故障并不经典,而真相只有一个,就是以上三点

     接手联想G455,AMD独显,据客户说正常使用中滑落并看到机器冒烟了,再开就不亮了。然而拆机后并没有发现明显烧痕,不知道客户所说的烟从何处来的。测各大电感阻值基本正常,上可调电源触发上电,瞬间电流1.8,有时1.2,接着掉电0.45左右,连续触发电流到0.45。同时测各电感电压,发现PL502和cpu供电没有,如图:
那么按照时序先追PL502即+1.8vp,示波器测电感后级瞬间又1.8v,说明芯片已经发出,但瞬间保护或者被后级拉低了。而之前测过电感阻值正常,那么重点看下二级转换电压,找到图纸
此时下班铃却响起了....然而也是这时产生了点小插曲.....
        第二天一早来到,拿起板子,随手按下开关,电流直还是老样子,群里正好在聊波波,又随手拿起示波器打了下PL502,这次却意外的发现原本瞬间掉电的1.8v 无论我如何测,实用下降沿得到的都是上升的波形,郁闷,难道波波坏了?没有那么脆弱吧,和群里聊了几句,有说下降沿没设置好的,有说时基不对,可是明明我设置的没问题嘛,额,难道...........抓起万用表测到PL502电压,嘿嘿,果然原本掉电的1.8v 现在居然有1.4v,居然不掉了,难怪只能测到上升的波形,这时还是怀疑后级不问题导致1.8v拉低,继续昨天的思路找到U32
既然没完全拉低,索性直接拆了U32,触发上电,电流直接上到1.6左右,果然U32D级也恢复到了正常的1.8v。
       继续查找图纸经U32转换为+1.8vs_vga,除了小电容等小件,基本是通过电感通到显卡,由于小电容太多,仔细看了下没有变色之类的异样,直接BGA三下五除二拆下显卡,装上U32,果然电流还是正常上到1.6左右不再掉电,1.8v正常,于是和客户协商发显卡芯片,客户同意。
        隔天顺丰显卡到货,麻利的装上,
通电触发,结果却大跌眼镜,电流依旧1.6-1.8左右上不上内存一样,晕,哪里还有问题。AMD嘛,换CPU测供电刷bios一顿折腾还是不行,最后想起coms电池只有2.2v(最初测过电池2.2v取下也是2.2v,同时换了新的,没注意是否拉低)难道供电不足,麻利的换上个新的电池,再测却只有2.8V左右,拉低了,南桥??找到图纸:

RTCBATT通过R403R400到南桥,R403没装,根据点位快速找到R400取下 ,发现电池还是2.8V,不是南桥?继续看图:

那就只有PD106这边了,实测PD106  2脚只有1.2v,继续看图纸:
+CHGRTC来自PU102,测VIN只有3.7V明显不对,拆下PR128电压18.2V左右恢复正常,那么要么PU102坏了,要么PC117坏了,但测PC117并未击穿外观也不发黑,装上PR128,拆掉PU102,2脚依旧3.7V,晕,一烙铁干掉PC117电压居然恢复正常了,

+CHGRTC也恢复到正常的3.3v,嘿嘿 ,这下该亮机了吧,赶紧触发上电,我勒个去,还是1.6-1.8左右不亮机,由于加不加内存电流只有0.1左右上升的浮动,用波波测smb波形,有瞬间一次波形,再测LFRAME#波形,也是瞬间的一次,联想起客户的机器是摔得,amd的小北桥?说干就干,上BGA加热冷却拿下触发,电流1.8-2.0-2.1-1.8.....嘿嘿,终于有了最后一次跳变,麻利的接屏亮机,于是三下五除二装机测试:

拍下最后一张照片,靠在椅子上,不经意看向外面,却看到天空中有五个字正在缓缓飘过...................

补充内容 (2014-12-23 09:30):
补充字数限制,只想说1、大多数有功底的看懂了,说明我表述没有本质错误。2、客户的描述只是参考,具体要以最后维修结果为依据3、显卡拉低1.8v导致掉电,断开u32是为了判断故障点不是误杀,稍微有功底的都能看出

补充内容 (2014-12-23 09:36):
4.rtc电路也许是个意外,但是解决了总是好的5.北桥未必是摔虚焊,amd的小北桥,这个不用多解释6.一些基础的波波使用无需上图,无意义,会用的心中有图7.天空飘过五个字,这都不叫事,调侃一下而已........

补充内容 (2014-12-23 11:29):
我不得不提醒下说误杀的南桥们,机器触发掉电,拆掉U32 不掉明显说明后级有问题,转换电压到了显卡,然后装上U32拆掉显卡也不掉,很明显问题就是显卡导致的,不知道是你没仔细看,还是你理解能力有限,PS南桥简称SB

网友A:
明天加分    沙发坐起      谭总   支持你

网友:
今天分一用完毕,明天补上

网友:
这B装的还可以

网友B:
干净利落啊 !!!药到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净利落啊 !!!药到病除!

饼哥V5,雕虫小技,不及饼哥万中其一,见笑了

网友:
我擦沙发都没有抢到

网友C:
叔总是静静地看着你们装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叔总是静静地看着你们装逼。

一听就知道是伟哥

网友:
冰哥多多发帖 分大大的有

网友D:
谭总尼玛的都没图啊,看天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加分    沙发坐起      谭总   支持你

感谢安总支持

网友E:
摔虚焊了,竟然没有摔掉点

网友F:
我是来学习的。。谭总,你那下雨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摔虚焊了,竟然没有摔掉点

确切的说连虚都不虚  有铅温度加焊下   锡珠甚至都没融化  估计是巧合 北桥芯片本身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来学习的。。谭总,你那下雨了么?

大冬天的还是不要下了吧

网友:
巧妈给巧开门,巧到家了。

网友:
麻烦问一下,这里的SMB指的是内存的spd 的i2c总线吗?

网友G:
不是装好不好,最近在看灵异小说,最后一句只是向这部小说致敬

网友: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呵呵 用波波就是好啊

网友:
问题好多。。

网友:
确实看的醉了,怎么结尾还有五个字啊?什么字?不过整个过程还是蛮精彩的,换了这么多好报价吗?

网友:
我也是醉了 很流比

网友:
怎么没有看到波啊?

网友:
显卡 北桥 还差点把南桥也干了 大成本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蛮好的

网友:
示波器还不会用,只会用万用表简单维修,这些信号还看得懂

网友:
原来桥被摔虚了!!没摔坏吗???

网友:
显卡是真坏了吗?
一维科技
说的很清楚,断开了显卡供电就不掉电了,拆了显卡焊上1.8v转换管掉电问题解决,明显显卡有问题
详情

网友:
可惜没分了!故障一个接一个,楼主象抓“坏蛋”一样,全揪住了!

网友:
迅维出高手

网友:
这个北桥是很容易坏的。我都换了好几个啦。

网友H:
老谭!你为何那么吊!大声告诉我
一维科技
因为天空飘过五个字,这都不叫事
详情

网友:
修的闹心啊,

网友:
检查故障直接了断

网友:
牛逼的思路啊,没思路什么都修不出来。

网友:
请问,故障点在哪里?是几个故障点?先是显卡,后是PC117吗??

网友:
哎 楼主艰难啊~~ADM的机器就是这么麻烦~~

网友I:
我也看醉了 让你的语言

网友J:
  飘来五个什么字 。。。

网友:
一手经验一手分

网友:
思路不错,我觉得电压2.8V也可以跑吗显示

网友:
不管怎么说总的修好了,还是可喜可贺

网友:
同学值得学习给力

网友:
写了这么多,学习了。

网友K:
这机器原本就应有故障,桥被摔虚了!我信,但其它电路故障不是摔的。靠的是楼主精堪的技术啊。

网友:
我何时才能有这水平,赶快过完年吧,过完年到实地去学习一下,希望能有收获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分析的头头是道!

网友:
摔的机能修好都算它命大呀。。。不错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就是不好弄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

网友:
总算维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装好不好,最近在看灵异小说,最后一句只是向这部小说致敬

为了 回复你 我快被 句容电脑科技 禁言了。。。

确实 是技术贴,该说的 都说了,还说我灌水。。。凭啥。。。

网友L:
两个桥一个显卡都干了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J:
飘来五个什么字 。。。

天空飘来五个字,这都不叫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看醉了 让你的语言

大多数人能看懂就好,饼哥说过,大多数人能看懂就不是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两个桥一个显卡都干了 佩服

显卡有问题导致掉电,北桥导致不跑码,南桥不是我干的 我只是断了下rtc电路..............................

网友:
说的很清楚,断开了显卡供电就不掉电了,拆了显卡焊上1.8v转换管掉电问题解决,明显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谭!你为何那么吊!大声告诉我

因为天空飘过五个字,这都不叫事

网友:
楼主,人很风趣撒,技术也是杠杠滴
谢谢 分享  学习中

网友:
这机器修的,好麻利啊,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机器原本就应有故障,桥被摔虚了!我信,但其它电路故障不是摔的。靠的是楼主精堪的技术啊。

感谢支持,我也认为这机器不可能是摔出这么多故障的,兄台看来也是维修经验丰富之人啊

网友M:
显卡换了不是很浪费啊吗,还有天空那5个字是什么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个一样的现象的机器

网友:
按照你的步骤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帅锅的机子就是不好修啊~~~但是这个故障太多了吧~~一般掉件的比价多~~楼主估计显卡是误杀了吧

麻烦看清楚说话,显卡拉低供电 不是显卡芯片坏了为什么拆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显卡换了不是很浪费啊吗,还有天空那5个字是什么

显卡拉低供电,当然是显卡芯片短路  有问题了   换了不应该吗??你这说的很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帅锅的机子就是不好修啊~~~但是这个故障太多了吧~~一般掉件的比价多~~楼主估计显卡是误杀了吧

有点常识就能看出来 明显是显卡问题导致拉低供电,说误杀  要么是没仔细看帖子  要么就是一点基础没有的乱说

网友:
楼主很犀利啊。

网友:
谭总问题就是多啊。

网友:
楼主谢谢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好多问题啊,楼主厉害这都修的出来

网友:
真够细心的,学习了

网友O:
天空飘来5个字,那都不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天空飘来5个字,那都不是事

对于实地的来说   就更不是事了

网友P:
呵呵,那客户被你坑了

网友:
维修思路可以学习下,,,喜喜喜喜

网友:
楼主好牛逼啊 这个桥说换就换 我是不到万不得已 不换桥啊!

网友:
我也醉了    楼主这样的技术   到位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你技术还是在我之上的,学习了

网友:
大冬天的还是不要下了吧

网友:
三大BGA都干了,不知道楼主叫了多少米了~~

网友:
太赞了,这技术说不出来啊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啊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下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P:
呵呵,那客户被你坑了

额,怎么叫坑了?这么多故障 是我被坑了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谭总尼玛的都没图啊,看天书呢

刘总 ,是你的网络不行吧

网友:
好的都是实地的学员啊 有想去的冲动

网友:
这个机器修起来还真是蛋疼呀

网友:
一般换南桥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好清晰的维修思路,我们这些小白真是大开眼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