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哈广达主板上S5_ON信号是那个

楼主(2014-12-20):
戴尔N1464主板,插电源待机电流0.005,有3v,没5v看图纸5v应该是触发后出来的。现在是不触发EC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LID_SW没电压。发个n1464图纸

网友A:
LID-SW#要高电平才能触发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SW#要高电平才能触发的啊

修好了,待机情况下RSMRST#和LID_SW#还有ec到桥的开关信号都为低是正常的,上电后才高,这破广达的机子把人整惨了,按照常规信号步骤修不下去。得分析图纸

网友:
换EC好了的吗   楼主

网友:
不是ec问题,BIOS第5脚断线了,那些条件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