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装系统完成之后出现蓝屏,蓝屏代码0x0000007F,,求大神..

楼主(2014-12-20):
电脑重装系统完成之后出现蓝屏,蓝屏代码0x0000007F,试了几次之后还是这样,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如果装之前,系统正常无蓝屏,那就是你现在这个系统有问题,,换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装之前,系统正常无蓝屏,那就是你现在这个系统有问题,,换个系统!!

换了。.,系统没问题

网友:
先把能拆下的硬件全部拆掉,还不行就看看是不是有某个分区满了

网友:
找另外一个人重装

网友:
蓝屏是有可能他的硬盘有坏道给他扫一下硬盘看有没坏道,没坏道有可能你的系统有病毒占满了内存,有可能是CPU温度过高了 , 有可能是他的内存有问题,  还有就是涉及主板是的一些问题

网友:
蓝屏的原因跟硬盘,内存,系统有关   一个一个排除拔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应该就好了。。。

网友:
LS说的很对,先把硬盘模式改一下,不行换内存,最后换硬盘

网友:
用mhdd测试一下硬盘

网友:
大多是系统和硬件不兼容

网友B:
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声卡驱动,一般是声卡驱动不对,导致蓝屏的。

网友:
换个盘装,最好不要用Ghost版的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换了系统也不行,后来是升级了新版本的BIOS才好了的

网友:
模排ACHI模式问题

网友D:
改硬盘工作模式--MHDD硬盘--换内存---最小化系统---看散热

网友:
蓝屏  问题  很多啊 外设    等等

网友E:
你是在其他机器做好了镜像才换过来引导的吗   还是直接U盘做的     U盘做的  做好了 重启的时候吧U盘拔掉了没有    这也会引起蓝屏   不过没有注意是不是你这代码

网友:
系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换了系统也不行,后来是升级了新版本的BIOS才好了的

怎么才能升级bios
大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在其他机器做好了镜像才换过来引导的吗   还是直接U盘做的     U盘做的  做好了 重启的时候吧U盘拔掉了 ...

我是u盘直接做得,最后我换了主板,ok,但最终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太高深了,ACHI如何排查,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声卡驱动,一般是声卡驱动不对,导致蓝屏的。

那你的意思是,需要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硬盘工作模式--MHDD硬盘--换内存---最小化系统---看散热

能具体一下吗?我刚入行

网友F:
蓝屏以后直接就重启了。还是一直蓝屏。

网友G:
检测硬盘、内存。换生装的系统试试。

网友H:
改一下硬盘模式 试试

网友:
有AHCI驱动的机子更不能用Ghost版了。一定要用,就是PE下使用,否则启动就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改一下硬盘模式 试试

该怎改?具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检测硬盘、内存。换生装的系统试试。

生装的?没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蓝屏以后直接就重启了。还是一直蓝屏。

一直蓝屏哦哦

网友:
GHO完系统U盘拔下来了?有的电脑没拔U盘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I:
这个与U盘有关系。你的优盘是正牌的吗?PE是不是用的大白菜?我用权王优盘、 大白菜PE 做系统做了好几次都是开机蓝屏。代码没注意看,一直以为是硬盘的问题,更换硬盘还是不行。后来发现是优盘的问题。把优盘拔下来在开机就好了。   这个好像是由于以前使用优盘系统做系统没做完就关机造成的,使优盘里的程序发生了改变。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G:
生装就是完全版本的一步一步慢装(跟正版原版类似),GHOST是快装。

网友J:
你先吧BIOP加载为出厂值,换个XP的试下,,不行换个WIN7的试下,再不行吧内存条拔出来插下内存的金手指。

网友:
什么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先吧BIOP加载为出厂值,换个XP的试下,,不行换个WIN7的试下,再不行吧内存条拔出来插下内存的金手指。

先吧BIOS加载出厂值

网友:
台式机。技嘉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先吧BIOP加载为出厂值,换个XP的试下,,不行换个WIN7的试下,再不行吧内存条拔出来插下内存的金手指。

太深奥了,求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生装就是完全版本的一步一步慢装(跟正版原版类似),GHOST是快装。

这个复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与U盘有关系。你的优盘是正牌的吗?PE是不是用的大白菜?我用权王优盘、 大白菜PE 做系统做了好几次都 ...

哦哦。这样也会影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改一下硬盘模式 试试

硬盘模式怎么改

网友J:
把IDE接口改DHCP接口,吧DHCP接口改IDE接口,像这种情况直接重先加载出厂值,因为出厂值的都是没问题的,只要在BIOS里面把你需要的功能开启就行了 。

网友J:
楼主你的U盘有XP的系统和WIN7的系统吧,BIOS里面重现加载出厂值知道的,你重先加载下,Heavy loaded first factory value 与 Load Default settings,然后再装系统,还有你内存和硬盘的空间必须足够,你内存是512兆的装WIN7肯定不行的。还有可能是你内存条接触不好,抹下内存条的金手指换另一个槽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U盘有XP的系统和WIN7的系统吧,BIOS里面重现加载出厂值知道的,你重先加载下,Heavy loaded firs ...

我的u盘里面有xp
win7,bios如何加载出厂值?烦请告知,刚入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把IDE接口改DHCP接口,吧DHCP接口改IDE接口,像这种情况直接重先加载出厂值,因为出厂值的都是没问题的, ...

我试一下看一下,谢了,

网友K:
没用过这个,我都是pe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用过这个,我都是pe

比GHOST复杂。PE里没有生装的。

网友:
测过硬盘么??

网友:
可能是内存、硬盘

网友:
跟我这台机器一样,驱动问题,换个系统就好了,试试看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驱动 一个个的试,先显卡

网友:
换个人,重新安装就好了,你不行。

网友:
原来是什么系统,还装个试试,什么也不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