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50 勉强可以说秒杀

楼主(2014-12-20):
版号是L1-7901P  REV 2.0    故障是开机0.26 的电流    测试没有CPU   供电 ,  看了一位兄弟的贴纸是U22 没有电压  我直接测量U22   U22 是5V 转换5V 的  果然S极没有电压    D极有5V   直接导线过去OK 了    可以亮机了  ,,   由于想查出是哪里坏  因为机器是进水的    测量G 极没有电压   查量R372 电压为19 V  接D 极的没有电压  仔细看是R372  有一头发霉了   20K 的电阻  在料板上找到更换后   D极为19 V   正常了    S极5v有出来了  就此修复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啊  简直是秒杀

网友:
不错嘛  继续努力

网友:
运气好啊  看帖得到启发

网友:
秒杀就是好捡钱快

网友:
最终还是受益于论坛,呵呵

网友:
简直就是秒杀嘛。

网友:
发个图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板号是LA-6901P

网友:
进水机 也可以当 通病搞 ????

网友:
不错 下次可以借鉴下了

网友:
U22控制极没有高电平引起的  检钱的机器啊

网友:
进水了吧检钱的机器

网友:
修机思路很重要

网友:
小问题。不过基础不错。能够这么快都能够检查出文图,不错

网友:
直接简单,算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