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USB控制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4-12-20):
神舟A430-I3  D2  一个U口不能用,拆开发现芯片烧了个洞,芯片隐约看到:M012   C545B2   没有芯片代换。以前好像记得有人直接去掉坏的芯片,然后将某某脚相连边可以使用USB了   有没有哪位高人会的,指教下

问题已经解决了,方法:把烧坏的那个控制芯片取下来,然后找个5V飞线到USB供电脚即可!再补2张图

网友A:
这个是不是usb供电芯片 是的话就直接连供电脚

网友B:
直接去掉坏的芯片,飞个5V供电即可!

网友C:
如果只是供电的话 直接去电芯片,把5v供电直接连上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usb供电芯片 是的话就直接连供电脚

只要非个5V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掉坏的芯片,飞个5V供电即可!

把芯片去掉,然后把5V的脚飞线到USB供电脚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供电的话 直接去电芯片,把5v供电直接连上就可以

问题是,直接飞个5V供电,到时候可以连接外设嘛?或者说,能读取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直接飞个5V供电,到时候可以连接外设嘛?或者说,能读取数据??????

你可以飞到5V待机电压那里啊!插电USB就有供电。按时序看,原USB供电应在二次转换供电出来之后才有的,不影响你的疑虑!

网友E: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坐等答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飞到5V待机电压那里啊!插电USB就有供电。按时序看,原USB供电应在二次转换供电出来之后才有的,不 ...

哦 ,了解了.我试下

TTJ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坐等答案

答案都出来了好不好......

网友F:
把芯片取掉后,供电脚和输出脚直连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答案都出来了好不好......

真的就是飞5V,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路过学习!!!!!

莫要灌水,当心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就是飞5V,就好?

是的。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芯片取掉后,供电脚和输出脚直连就好。

已经弄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哦 ,了解了.我试下

这个办法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办法可以啊

我知道这个办法可以,我已经证实了!

网友I:
直接飞线对主板有影响没?我怎么觉得不安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飞线对主板有影响没?我怎么觉得不安全呀

起码我以前见人这么做过,应该是问题不大,肯定是没有找芯片还上去来的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