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集显 能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12-20):
dell d620集显 能进系统掉电,调成VGA模式就不会掉电。945的北桥,难道是北桥有问题吗?还没拆机,兄弟们给点建议,先谢了

网友:
非系统,散热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直接解决了 ……
散热问题 是亮机掉电的首要排除点

大神,我说的是:不是系统问题,不是散热问题。
因为他用VGA模式就是640*480就不会掉电。用VGA模式进系统,只要更改分辨率就会掉电。
还没解决呢

网友:
我修过D630,不定时掉电,结果是CPU供电滤波不良引起的。你看下

网友:
恩,谢谢我明天看看,我同时修的还有个D630也是掉电,D630是屏没亮就掉,偶尔有一回出LOGO掉电。不亮的时候无CPU供电,查信号查到北桥了,而且我测得这个信号对地是0.我还以为桥挂了呢,有时间仔细查下

问一下你把电容换了吗?

网友:
桥的问题多些

网友:
调分辨率就掉电,还没见过,是北桥的问题吗,先加焊一下试试,好了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说的是:不是系统问题,不是散热问题。
因为他用VGA模式就是640*480就不会掉电。用VGA模式进系 ...

看错了

既然是VGA模式正常 不排除北桥问题 ……

网友:
先焊 焊了在说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先焊吧

网友:
既然是集显的,可能还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听各位的,先焊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的少

网友A:
想复杂了,问题已经解决了。各位别骂,

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的关注,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复杂了,问题已经解决了。各位别骂,

是内存的问题

呵呵,解决了就好。  我们一般测这种问题,能代换的都先代换

网友:
换完内存,测试一切OK